选用电子元器件时需分别注意哪些参数或技术指标?

楼主(2022-03-31):
    选用电子元器件时需分别注意哪些参数或技术指标?

网友:
    不同的种类对应的参数指标也不同的,需要指明。

网友:
    这个看你是选择什么样的器件,要求工作在什么样的电路上,例如电容器就有以下参考
1.标称容量和允许偏差
 标称容量是电容器的基本参数,其数值标注在电容体上。不同类型的电容器有不同系列的容量标称数值。
    电容器实际电容量的差值称为偏差,允许的偏差范围称为精度。
    2.额定电压
 能够保证长期工作而不致击穿电容器的最大直流电压称为电容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又称“耐压”。额定电压的数值通常在体积较大的电容器上标出。额定电压系列随电容器种类不同而有所区别。
 电容器常用的额定电压有:6.3V、10V、16V、25V、63V、100V、160V、250V、400V、630V、1000V等。
 电容器除了上面的几个重要参数之外,还有绝缘电阻、损耗、频率特性等几个主要特性参数。

网友:
    选择国产元器件,要考虑很多因素:
    1.产品是否符合需求.
    2.产品品质是否过硬.
    3.厂商是否有充足的技术储备
4.产品是否有形成完整的链条
5.采购产品的渠道是否清晰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