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rm内核和cortex架构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31):
stm32的ARM内核和cortex架构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
ARM 处理器传统的命名是 ARM + 数字的方式:ARM7、ARM9、ARM11,在 ARM11 以后,ARM 公司使用了新的命名方式:Cortex,对比传统的方式就应该是 ARM12。

Cortex 架构目前分为 3 个系列,性能及复杂度由低到高分别是:M、R、A。

Cortex-M 系列主要的目标是微控制器市场,就是传统的 MCU、单片机之类,分为 Cortex-M0、Cortex-M0+、Cortex-M1、Cortex-M3、Cortex-M4 等几个档次。

Cortex-R 系列主要目标是高端的实时系统,包括基带、汽车、大容量存储、工业和医疗市场等等,分为 Cortex-R4、Cortex-R5、Cortex-R7 几个档次。

Cortex-A 系列主要面向通用处理应用市场,可向托管丰富 OS 平台和用户应用程序的设备提供全方位的从超低成本手机、智能手机、移动计算平台、数字电视和机顶盒到企业网络、打印机和服务器解决方案,处理器有:Cortex-A5、Cortex-A7、Cortex-A8、Cortex-A9、Cortex-A12、Cortex-A15、Cortex-A17、Cortex-53、Cortex-A57 等等。

网友:
ARM处理器:英国Acorn有限公司设计的低功耗成本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全称为Advanced RISC Machine。ARM处理器本身是32位设计,但也配备16位指令集,一般来讲比等价32位代码节省达35%,却能保留32位系统的所有优势。

cortex架构:ARM公司在经典处理器ARM11以后的产品改用Cortex命名,并分成A、R和M三类,旨在为各种不同的市场提供服务。

arm内核和cortex架构的区别:

1、构架不一样:

arm内核:RM处理器本身是32位设计,但也配备16位指令集。

cortex架构:属于ARMv7架构,这是到2010年为止ARM公司最新的指令集架构。

2、应用领域不一样:

arm内核:在CISC指令集的各种指令中,大约有20%的指令会被反复使用,占整个程序代码的80%。而余下的指令却不经常使用,在程序设计中只占20%。

cortex架构:于应用领域不同,基于v7架构的Cortex处理器系列所采用的技术也不相同,基于v7A的称为Cortex-A系列,基于v7R的称为Cortex-R系列,基于v7M的称为Cortex-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