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测试架的制作步骤及要求介绍

楼主(2022-03-31):
PCBA测试架是一种用于测试PCBA成品的设备。在制作PCBA测试架时,PCBA加工厂通常需要提供Gerber文件和PCBA样品,以方便测试架的生产。对于现阶段的PCBA试验台,试验台上只安装了几个压板扣,PCBA由顶针和压板扣固定。在PCBA功能测试期间,用双手将PCBA压入压板扣中。PCBA由于受力不均或按压不足,容易使测试针与PCBA接触不良,严重影响测试效率和准确性;如果用力过大,下压PCBA时容易变形或损坏,也容易损坏测试架的测试针,造成较大的损失。

一、材料准备 根据资料确定方案后,需准备硬件材料(电子元件),相关的附加周边电路、设备,框架材料(如压克力板)、胶水、电批、螺丝、线材材料等,以制作方案确定资料。

二、测试架的结构方式的确定与检查。

三、接线要求

1、开线口需要开出2mm内,先将电线的开线口加锡及测试针锡线位加锡。

2、焊好的电线不能有摆动及松动现象。

3、测试架内强弱电线分开整理齐并用线扎扎好电线。

4、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接头必须要选用万用表表笔安装,不能安装香蕉插头测试电流电压及其它功能, 确保操作员的安全性。

5、高频产品机型的连线的信号线必须用屏蔽线将外网确保安全接地。

6、测架内有火牛必须将火牛外壳接地。

7、测试架都要安装保险丝,不能用电线或其它导线代替,将原插头上的13A保险丝拆除去掉,更换保险 丝要注意所测试的机型需要多大的电流,其更换原则由产品工作电流的8-10倍即可。

四、选点质量检测

选点必须遵循全面、有效、节约的原则。

网友:
    包装前都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