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总的逻辑资源怎么算 ?

楼主(2022-03-31):
FPGA 总的逻辑资源怎么算 ?哪位大神能帮忙给解答一下,在线等

网友:
可以根据器件型号的后缀来判断,例如

Altera的Stratix系列:
EP4SE230,约230K(228000)个LE
EP4SE820,约820K(813050)个LE
EP2S90,约90K(90960)个LE
EP2S180,约180K(179400)个LE

Xilinx的Virtex系列:
V4SX35,约35K(34560)个LE
V4SX55,约55K(55296)个LE
V6SX315T,约315K(314880)个LE

网友:
在quarteus里面建立工程,device选中你想用的FPGA,随便编一个verilog程序或者vhdl程序,编译一下,看报告就知道有多少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