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Q11有什么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3-31):
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Q11有什么用,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加速M6的开通减小米勒平台时间降低损耗

网友:
    直接看懵了

网友A:
    Q11 接成射极跟随器,是M6的栅极放电回路,能快速释放M6栅压使它迅速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1 接成射极跟随器,是M6的栅极放电回路,能快速释放M6栅压使它迅速截止。

    反复看了电路图,哎,没看懂

网友:
当PWM低电平时,Q12截止,稳压二极管Z3截止,Q11导通,可以提供较大的瞬间电流,加快MOS的截止,而PWM高电平时,Q12导通,也可以使MOS快速打开,用这两个三极管起到了MOS驱动的作用。

网友:
可以提供较大的瞬间拉电流和灌电流

网友:
    加速MOS管开通,还具有稳压作用

网友B:
    做下仿真,R50从 27 扫描至 10K,可见Q11部分电路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下仿真,R50从 27 扫描至 10K,可见Q11部分电路的效果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呀

micro-cap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其实你去掉Q11 M6也能导通, Q11就是为了加强M6的开关速度    因为mos管栅极也需要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