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 PCB板子和普通的PCB板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31):
HDI PCB板子和普通的PCB板子有什么区别?' r0 F2 L, g! M( p% R

网友:
    普通PCB是指信号频率在1GHZ以上。HDI PCB是指多层板中过孔有埋孔和盲孔。

网友:
    HDI专为小容量用户设计的紧凑型产品

网友:
    HDI 是高密度互连(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or)的缩写,是生产印制板的一种(技术),使用微盲埋孔技术的一种线路分布密度比较高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