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差分信号报错

楼主(2022-03-31):
allegro每次导入网表,PCB上的差分信号都会报错,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应该是design rule设置问题

网友:
    检查下你的设置

网友:
    你查看一下你那是什么跟什么的错误,然后根据提示检查修改

网友:
    show Element 一下该DRC看看具体是什么错

网友:
    如果规则没问题的话,一般是单位精度问题

网友:
    应该是原理图中带着差分规则,导入网表的时候把原来pcb上的规则覆盖了,你出网表的时候选择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再出

网友:
    设置掉了,看看是重新设置还是调整线宽

网友:
    导网表前要把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勾上,不然原理图的规则会覆盖PCB的规则,导致PCB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