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退出时保存弹窗字体显示不全

楼主(2022-03-31):
    大佬们,请问一下这是xpedition的bug还是说是win11的bug啊,该咋解决呢?

网友A:
    软件千万不要安装在有汉子的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千万不要安装在有汉子的路径下

    没有汉字啊,一般装软件路径我都是装英文的

网友:
    应该还不能在win11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