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单板上各个模块之间的地线连接方式

楼主(2022-03-31):
如果在单板上各个模块之间没有互连信号线,各模块地将通过大地相连。
如果有信号互连,在信号线跨模块电路处单点相连。
低频噪声电路和模拟电路单点接地、数字电路多点接地。

网友A:
请问,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分割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分割比较好

视模数转换器件的多少为原则
器件少,采用分割地
器件多,采用统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