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仿真过程中,DDR芯片电源设置问题

楼主(2022-03-31):
在 DDR仿真过程中请问,DDR芯片有三个供电VDD1V85 vdd1.15 和0.6V,请问这里DDR 的地址、时钟和控制总线的电压我怎么设置,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这是DDR电源描述,你参考一下

网友A:
你需要先设置V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设置VRM

您好我设置了VRM,在试错过程中不仅对DDR芯片即使是CPU我也设置了,请您您那边有测试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设置了VRM,在试错过程中不仅对DDR芯片即使是CPU我也设置了,请您您那边有测试方法吗

仿真环境是SPEED2000对吧,你是DDR 几,你给出的最后一个截图的VRM component那一栏最好是你新建的VRM器件,最好不要用电容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环境是SPEED2000对吧,你是DDR 几,你给出的最后一个截图的VRM component那一栏最好是你新建的VRM器 ...

您好我用的是LPDDR4的芯片,VRM只是设置了DDR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LPDDR4的芯片,VRM只是设置了DDR的

那很明显你电压值设置的就不对啊,你的电源应该就是1.15V,你设置的那个界面上的1.85V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很明显你电压值设置的就不对啊,你的电源应该就是1.15V,你设置的那个界面上的1.85V肯定是不对的

老大VRM设置,是只设置DDR部分的还是要把CPU的电源也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VRM设置,是只设置DDR部分的还是要把CPU的电源也设置了?

不是设置在DDR或者CPU端,而是,你的电源是从哪里进来的,你就设置在哪里,你用的是Speed2000吧?

楼主:
我用的是SPEED2000,请问咱们设置的VRM是不是吧CPU和DDR使用的都设置了?

网友(2023-05-12):
    大佬,我也是刚学LPDDR4仿真的,AVDD, VDD1,VDD2,VDDQ 供电每一路都要给VRM激励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