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485通讯中单次发送多少字节可靠性最好?

楼主(2022-03-31):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上位机采用高级语言编程,下位机采用单片机,点对多通讯。在通讯测试中,发现随着单次发送(含下位机发送)字节数的增加,通讯的可靠性越来越低,而且上位机CPU的性能越来越接近百分之百。发送频率的提高,也会增加CPU的负担。
    那么,以多少的发送频率、单次发送多少字节最为可靠呢?没有可靠性,追求速度没有用啊。

网友:
数据的单帧长度过长且若缓冲区不够大的话,确实容易出错(丢失数据)。当然,若传输速率过快的话,也同样会有问题(接收速度跟不上)。具体得根据实际使之匹配,含物理及以上各协议层。

网友:
单次发送多少字节只取决于你的设计,只要缓冲区不溢出,多少字节都可以。

反而是每次帧间的间隔时间,必须合理计算留出足够的间隔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响应、处理,毕竟操作系统下的任务切换时间是比较长并且不确定的。
同时,好的协议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