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中更换片式元器件的方法

楼主(2022-03-31):
  SMT加工中更换片式元器件的方法

  在SMT加工和维修中,片式元器件是接触较多的材料之一。在SMT加工中,经常需要更换片式元器件。更换片式元器件似乎很容易,但仍然有很多提示。如果您不注意,操作仍然很麻烦。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我们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更换片式元器件,今天就跟着小编来一起看看更换片式元器件的方法吧。

  在SMT加工和维修中更换片式元器件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带地线和温度控制的电烙铁。烙铁头的宽度应与板件金属端面的尺寸一致,烙铁需加热至320℃。除电烙铁外,还需要准备镊子、锡条、细低温松香和焊丝等基本工具。

  更换片式元器件时,可将加热后的烙铁头直接放在受损组件的上表面,待片式元器件两侧的焊料和组件下方的粘合剂高温熔化后,用镊子将受损元器件直接取出。拆下损坏的元件后,需要用除锡条吸走电路板上残留的锡,然后用酒精将原焊盘上的粘合剂和其他污渍擦干净。

  加工PCBA时,通常只在电路板上焊盘的一侧熨烫适量的焊锡;然后用镊子将元件放在垫子上。为了快速加热焊盘上的锡,有必要将熔化的锡接触片元件放置在金属端部,但另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切勿让烙铁头直接接触元件。

  通常,只要新更换的片状元件的一端固定,另一端就可以焊接。有必要加热电路板上的焊盘,并添加适量的焊料,以在焊盘和元件端面之间形成明亮的弧面。需要注意的是,焊料的量不能太多,否则熔化的焊料会在元件下方流动,导致焊盘短路。与焊接的另一端一样,另一端只能让熔化的锡浸入元件的金属端面,烙铁头不能接触元件,从而完成整个更换过程。

  这就是更换片式元器件的方法啦,希望本文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STM一旦出问题,都是批量的问题,处理起来也麻烦,所以的从质量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