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单面挠性印制板工艺

楼主(2022-03-31):
单片单面挠性印制板工艺

钻头的保管

钻头的抗冲击性是非常脆弱的,而钻头的刀刃部位很锐利,因此在存取钻头的过程中必须加以保护和注意。如果不小心碰撞缺损的话,切削性能会降低,且会加大钻头的磨损和孔壁的钻污产生。所以就钻头的存取,处理等说明如下:

1)钻头的存取

钻头在搬运过程中,要以装在盒子里的状态来搬运,不可以用手一把抓的样子,否则会使钻头的刃部相互碰撞在一起,在刃部角落会出现缺损的情况。

2)钻头尺寸的测量

钻头的全长和外径的测量,避免用机械的方法,如(千分尺,游标卡尺等)来测量。要用激光,测定器或者光学式的测量方法比较好。

3)其他要注意的几个项目

钻孔机上放置钻头的插具,当钻头在放置,取出的时候,钻头的钻尖不要与插具碰撞到。
钻头的夹头保持力是不是够,主轴的振动是否过大,有没有做定期的检查。
钻头再使用的时候,脏东西是否被清理干净。

缺口钻头对加工孔壁的影响

使用有缺口的钻头,会造成钻头的异常磨损而导致孔壁的粗糙。

  • 当钻头一有崩裂后,其异常磨损情况则急速增加。
  • 当钻头钻尖部分崩裂时,对孔壁粗糙的影响并非很大,但会影响到推力及发生孔位偏差。若切削端崩裂,则会严重影响到孔壁。初期会有孔壁粗糙的情况发生,但影响比较小,但钻孔次数增加后,孔壁便有树脂和排出物的附着。
  • 刃带部有缺口的时候,对孔壁的影响不大。

钻孔参数:

拆板

钻孔完成后,将FPC板从钻床上取下,检查钻孔质量。

网友:
钻孔完成后,将FPC板从钻床上取下,检查钻孔质量

网友:
使用有缺口的钻头,会造成钻头的异常磨损而导致孔壁的粗糙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值得好好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