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属性不明锁定

楼主(2022-03-31):
使用allego17.4,生成布局复用于其他模块后,发现生成布局和使用布局的器件被不明锁定。unfix无法解决。
使用移动命令提示:Cannot edit Symbol "R36". Module "Cr_Unnamed_1" has the LOCKED property.器件被锁定无法编辑。但是group可以识别,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吗?

命令提示

命令提示

布局复用

布局复用

网友A:
    placement edit模式下,Find选择过滤选中groups,在点亮group上右键,然后disbound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bound。

    感谢,成功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ment edit模式下,Find选择过滤选中groups,在点亮group上右键,然后disbound group!!

    感谢,解锁啦

网友C:
    严格来说你这不是通过Edit->Group创建的Group,而是在模块复用时产生的Mudule,破解的办法就是把图中的选项勾上,这样模块复用后就不会把里面的器件锁住了,已经复用的还是要通过Disband Group打散后才能移动

网友:
    17.4  allegro创建复用,打散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你这不是通过Edit->Group创建的Group,而是在模块复用时产生的Mudule,破解的办法就是把图中的选项 ...

感谢,设置好后复用能省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