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级电流怎么采集

楼主(2022-04-01):
在项目中使用运放采集低端电流,放大20倍,用单片机adc采集,再进行数据转换,但是数据不对,而且很飘。这是为什么。

网友:
    假设你是100ma电流,你的采样电阻为0.01欧  电压为1MV。
TLV2374的输入偏置电压最大为6mV.
    小电流你是采集不准的。

网友:
同相反相输入端信号接反了,不过你这个输出加偏置了,输出电压就是1.65-0.2*I,

网友:
换个直流精度高的运放,失调电压低,失调电压温漂低的,比如OPA188,这个比较贵,或者国产的GS8552,然后如果需要精度很高,电阻可以用千分之一精度的。或者提高采样电阻的阻值。在同相输入端和地之间加个104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