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刀和高频电刀的区别之分?

楼主(2022-04-01):
射频电刀和高频电刀的区别之分?

网友:
高频电刀(≤500KHz)对人体组织的切割是由电极本身阻抗使电流通过时产生高热来完成的,由于手术电极的高热过薄或过细的电极其机械强度不足以支持手术的完成。射频电刀(1.5-4.5MHz)对人体组织的切割是人体组织本身的阻抗吸收射频电流而裂解汽化完成的,电极温度低于60度,微丝电极机械强度足以支持手术的完成。

网友:
普通高频电刀的工作频率在300KHz-500KHz左右,单级手术中高频电流通过手术电极、人体和中性极板回流到主机,一般采用导电的中性极板;双极手术中高频电流通过双极电凝镊的两头和之间的手术作用部位回流到主机。
射频电刀的工作频率在2000KHz-4500KHz,电流的集肤效应非常强,单级手术中可以用绝缘中性电极回收电流,人体不需要和中性极板紧密接触,可完全避免极板灼伤等意外;而超高频的电流特别适合做皮肤科的微创手术,如美容,神经外科,眼科,五官科,整形等,配上合适的附件及吸烟器,也用于妇科手术,组成LEEP到系统。如沪通GD350-E型LEEP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