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仿真怎么中断明天继续仿真?

楼主(2022-04-01):
ansys仿真怎么中断明天继续仿真?

网友:
ansys里力的正负是表示方向的。分为不同的情况:1、力如果是加在物体的外表面上的,其方向是垂直此面向里的。2、力不是加在物体的外表面上的,则正值的力表示与坐标轴方向一致。

网友:
一楼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