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arm区别

楼主(2022-04-01):
stm32与ARM区别

网友:
stm32使用的是ARM公司开发的Cortex-M3内核,就是ARM芯片的一种,使用的是最新的ARM V7内核架构,Cortex还有A、R两个系列
而ARM公司则开发了大量的各种不同的芯片。

网友:
stm32使用的是ARM公司开发的Cortex-M3内核,就是ARM芯片的一种,使用的是最新的ARM V7内核架构,Cortex还有A、R两个系列

网友:
ATM32是ARM cotex-M3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