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中可以直接调用matlab自己的拟合工具箱吗?

楼主(2022-04-01):
荷载p随时间t变化,那么我们观测到的肯定就是某一时刻t值对应的荷载p,因此会得到很多的离散数据。我现在在弄一个GUI的界面,其中需要用到一个荷载p与时间t的函数关系式,所以我想问下,有没有哪个语句可以这样调用,就是在GUI中调用出来拟合工具箱,然后把拟合出来的曲线函数赋值到我的程序里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我刚才从网上找到个例子,是通过拟合工具箱里的generate m-file来生成一个m函数。我想的是既然可以生成m函数,肯定可以在GUI里调用这个m函数。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A:
我看不懂你的问题。

如果你是在问工具箱有没有命令行的函数可以调用(而不仅仅是工具箱的GUI),当然是有的,可以查HELP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懂你的问题。

如果你是在问工具箱有没有命令行的函数可以调用(而不仅仅是工具箱的GUI),当然是 ...

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做一个界面就是GUI的界面,里面有一块我想用拟合工具箱的曲线拟合把函数表达式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在我做这个GUI界面的时候,可不可以通过某些我不知道的函数能打开这个拟合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