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这个电路一些元件的作用

楼主(2022-04-01):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C6与R8,D5,LB的作用

网友:
Q1.Q2是两个独立的自激震荡电路,C4和C6不是做滤波用的,是用于改善波形用的,
此电路的振荡频率是由LA.C4和LB.C6决定的

网友:
我只知道我在开关电源里面见过

网友:
电子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