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2022-04-01):
    我通过锁相环从一个板子输出一定频率的单端时钟信号到普通的io口,通过杜邦线连接到另一个FPGA的io口,怎么设置一个例程(比如LED流水灯),使用这个外部时钟?

网友A:
    //------流水灯就可以。
    1.杜邦线尽量焊接而不要接插,线尽量短一些。
    2.如果只是为了验证可行性,直接接到自身的某个IO上也可以。
    3.通常不这么用,如果用的话,同轴线比杜邦线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灯就可以。
1.杜邦线尽量焊接而不要接插,线尽量短一些。
    2.如果只是为了验证可行性,直接接 ...

    把io直接管脚分配作为时钟输入,但是总是布线失败把io直接管脚分配作为时钟输入,但是总是布线失败

网友:
    这个是led流水灯的管脚分配,哥测试程序的时钟部分。这两个地方应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