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copper pour cut out后在里面再铺一块铜皮灌不进铜求助,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2-04-01):
pads layout里copper pour cut out后在里面再铺一块铜皮灌不进铜求助,该如何设置?

网友:
把它删除,因为copper pour cut out表示不让铺铜进去的。

网友:
是否网络都是一样的

网友A:
copper pour cut out 里不能铺铜,如果想铺铜,刪除它,先在里面铺铜设个优先级0,再铺外围铜,设优先级1,就行了!

网友:
直接删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pper pour cut out 里不能铺铜,如果想铺铜,刪除它,先在里面铺铜设个优先级0,再铺外围铜,设优先级1, ...

正解,很明了

网友:
直接删除,或手动画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