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测量方法

楼主(2022-04-01):
场效管测量法  电阻器法测电级

  依据场效管的PN结正、反方向阻值不一样的状况,能够 辨别出结型场效管的三个电级。具体做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在R×1k档上,随意选择2个电级,各自测得其正、反方向阻值。当某2个电级的正、反方向阻值相同,且为上千欧母时,则该2个电级分别是漏极D和源极S。由于对结型场效管来讲,漏极和源极可交换,剩余的电级肯定是栅压G。还可以将万用电表的黑直流电流表(红直流电流表也行)随意触碰一个电级,另一只直流电流表先后去触碰其他的两种电级,测其阻值。当发生2次测出的阻值类似一样时,则黑直流电流表所触及的电极材料为栅压,其他两电级各自为漏极和源极。若2次测到的阻值均非常大,表明是PN结的反方向,即全是反方向电阻器,能够 判断是P断面场效管,且黑电笔接的是栅压;若2次测到的阻值均不大,表明是正方向PN结,就是正方向电阻器,判断为N断面场效管,黑电笔接的也是栅压。若不发生上述所说情况,能够 替换黑、红直流电流表按以上办法完成检测,直至辨别出栅压才行。

  电阻器法测优劣

  测电阻器法是用万用表测量场效管的源极与漏极、栅压与源极、栅压与漏极、栅压G1与栅压G2中间的阻值同场效管指南标出的阻值是不是相符合去辨别管的优劣。具体做法:最先将万用电表放置R×10或R×100档,精确测量源极S与漏极D中间的电阻器,一般在几十欧到好几千欧范畴(在指南中得知,各种各样差异规格的管,其阻值是有所不同的),假如测得电阻值超过标准值,可能是因为內部接触不良现象;假如测得电阻值是无穷,可能是內部断极。随后把数字万用表放置R×10k档,再测栅压G1与G2中间、栅压与源极、栅压与漏极中间的阻值,当测出其各类阻值均为无穷,则表明管是常规的;若测出以上各电阻值过小或为通道,则表明管是坏的。要留意,若2个栅压在管中断极,可以用元器件代用法开展检验。

  测变大工作能力

  用磁感应数据信号法具体做法:用数字万用表电阻器的R×100档,红直流电流表接源极S,黑直流电流表接漏极D,给场效管再加上1.5V的电源电压,这时表杆标示出的漏源极间的阻值。随后拿手捏紧结型场效管的栅压G,将人体内的感应电压数据信号加到栅压上。那样,因为管的扩大功效,漏源工作电压VDS和漏极电流量Ib都需要产生变化,也就是漏源极间电阻器发生了转变 ,从而能够 观测到表杆有较急剧的晃动。假如手捏栅压表杆晃动较小,表明管的变大工作能力较弱;表杆晃动很大,说明管的变大工作能力大;若表杆没动,表明管是坏的。

  依据上述方式 ,用数字万用表的R×100档,测结型场效管3DJ2F。先将管的G极引路,测出漏源电阻器RDS为600Ω,拿手捏紧G极后,表杆往左边晃动,标示的电阻器RDS为12kΩ,表杆晃动的力度很大,表明该管是好的,并有很大的变大工作能力。

  应用这个办法时要表明几个方面:最先,在检测场效管拿手捏紧栅压时,数字万用表针很有可能往右边晃动(阻值减少),也很有可能往左边晃动(阻值提升)。这也是因为人体感应的交流电流较高,而不一样的场效管用电阻器档精确测量时的作业点很有可能不一样(或是工作中在饱和状态区或是在不饱和脂肪区)而致,实验说明,大部分管的RDS扩大,即表杆往左边晃动;极少数管的RDS减少,使表杆往右晃动。但不管表杆晃动方位怎样,只需表杆晃动频率很大,就表明管有很大的变大工作能力。第二,此办法对MOS场效管也可用。但要留意,MOS场效管的输入电阻器高,栅压G容许的感应电压不可过高,因此不能立即拿手去捏栅压,务必用以握螺丝起子的绝缘层柄,用金属棒去触碰栅压,以避免 人体感应正电荷立即加到栅压,造成栅压穿透。第三,每一次精确测量结束,理应G-S极间短路故障一下。这是由于G-S结电容上面充有小量正电荷,创建起VGS工作电压,导致再实现检测时表杆很有可能没动,仅有将G-S极间正电荷短路故障排掉才行。

  无标识管的辨别

  最先用精确测量电阻器的办法找到2个有阻值的引脚,也就是源极S和漏极D,剩下2个脚为第一栅压G1和第二栅压G2。把先加两直流电流表测的源极S与漏极D中间的阻值记录下来,互换直流电流表再精确测量一次,把其测出阻值记录下来,2次测得电阻值很大的一次,黑直流电流表所接的电极材料为漏极D;红直流电流表所接的为源极S。用这个方式 辨别出去的S、D极,还能够用估算其管的变大工作能力的办法实现认证,即变大工作能力大的黑直流电流表所接的是D极;红直流电流表所接地装置是S极,二种方式检验效果均应一样。当明确了漏极D、源极S的地方后,按D、S的相应部位装人电源电路,一般G1、G2也会先后指向部位,这就明确了2个栅压G1、G2的部位,进而就确认了D、S、G1、G2引脚的次序。

  分辨跨导的尺寸

  测反方向阻值的转变判定跨导的尺寸。对VMOSV断面加强型场效管精确测量跨导特性时,可以用红直流电流表接源极S、黑直流电流表接漏极D,这就等同于在源、漏极中间加了一个反方向工作电压。这时栅压是短路的,管的反方向阻值是很不稳定的。将万用电表的欧母档选在R×10kΩ的高阻档,这时表内工作电压较高。当拿手触碰栅压G时,会发觉管的反方向阻值有突出地转变,其转变 越大,表明管的跨导值越高;假如被测管的跨导不大,用此方法比测,反方向电阻值转变 并不大。

  场效管

网友:
    测量方法很多,选择合适就行

网友:
    电阻法测量比较好

网友:
    万用表可以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