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管在做开关使用时为什么常常都要配合一个三极管使用?

楼主(2022-04-01):
通过三极管控制MOS管的开关而不是直接通过GPIO口控制MOS管的G极?

网友:
直接用GPIO口控控制MOS管的G极是不可行的,因为GPIO口的输出电流很小MA级的,这下你明白了吧。。

网友:
不讨论此电路的应用范围与结构合理与否,这么做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反相,再一个就是电压转换,在控制信号(有的仅为1.5v)电平不足以驱动MOS管时,必须这么做!,(一般情况下反相完全可以通过软件做到,看图上VDD只有5v,只能属于第二种情况!)

网友:
参数设计有问题

网友:
mos管的优点,三极管和mos管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