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它的什么过程算是硬件啊?

楼主(2022-04-01):
关于FPGA,它的什么过程算是硬件啊?像DSP不也有烧写的过程么?是说烧写的过程是硬件实现的过程么?硬件是什么意思啊?有板子就算硬件么?

网友:
fpga是由数字门电路演变而来,其烧写的配置文件是描述其内部逻辑,其内部就像食品加工厂的流水线,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工作,协同工作完成一件产品;而DSP则是由通用处理器发展而来,属于程序存储执行的结构,即在不同的周期根据不同的指令执行不同的操作,好像一个人在做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事

网友:
首先说明FPGA的中文名字是“现场可编程的门矩阵”,也就是说FPDA的是支持在线编写的,对初学者来说,可这样理解就是一边写一边用。是一种软核。也使它掉电的无法保存程序,因此一般都要外接Flash.
而DSP采用是采用硬核技术,所以必须要烧写,才能用。

网友:
总的来说DSP和FPGA都是有门电路和一些附属电路组成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同的是DSP里面的电路和一些附属电路是不能够重新组合的,软件程序只能在其提供的硬件功能的基础上进行软件应用编程,超出范围的则不能实现,而FPGA里面的电路和一些附属电路是可以通过VHDL和Verilog HDL这些硬件语言对其进行重新组合的,这就是硬件语言的强大,而DSP程序设计也是偏硬的软件设计,因为它与VC++、C#和JAVA不同,它必须依赖硬件才能运行,现在也应该属于硬件审计范畴,VC++、C#和JAVA则完全不依赖于硬件。

网友:
硬件的定义很简单,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硬件范畴,但现在的硬件范畴已经扩大了,比如包括VHDL和Verilog HDL这些硬件语言、底层驱动的编写等等,并且逐渐和软件的界限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