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FPC板面跳印?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01):
什么原因造成FPC板面跳印?怎么解决?

网友:
由于电镀电流过大,镀层厚,造成图形线条过高,在网印FPC印制板时,由于刮板刀与网印框成一定角度网印,所以在线条两侧由于线条过高,就不下墨,造成跳印。

网友:
刮板刀有缺口,缺口处不下墨,造成跳印。

网友:
解决的方法主要有控制电镀电流和检查刮板刀是否有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