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Stroke是什么?

楼主(2022-04-01):
allegro中的Stroke是什么?有何功能?

网友:
    鼠标快捷键,右键按住不放画线,对应的图形设置对应的命令

网友:
    运行原理图程序Concept HDL,新建一个或打开原有的原理图文件,只要能进入那个环境就行,view下的Console window打勾打开下面的命令框,敲入stroke回车,会冒出一个stroke的修改器,我们可以把原来的j2k给我们的那个或其它的allgero.strokes装入即load 注意,在这里是用左键画,不是右键。修改完后save,还是点打开那个按钮,覆盖不了就另起一个名save,在其它环境下再改回原名呗。
    具体怎么修改大家根据个人喜好自己研究设计吧,比如图案不变修改命令,或者画个原来没有的图案再给它定义一个命令。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