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和器件的区别

楼主(2022-04-01):
电子元器件可分为元件和器件。那么元件和器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1.电子元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不改变分子成分的成品。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因为它本身不产生电子,它对电压、电流无控制和变换作用,所以又称无源器件。按分类标准,电子元件可分为11个大类。
    2.电子器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分子结构的成品。例如晶体管、电子管、集成电路。因为它本身能产生电子,对电压、电流有控制、变换作用(放大、开关、整流、检波、振荡和调制等),所以又称有源器件。按分类标准,电子器件可分为12个大类,可归纳为真空电子器件和半导体器件两大块。

网友:
     定义上:

      元件是指工厂在加工时没改变原材料分子成分的产品;器件是指工厂在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原材料分子结构的产品。

      组成上:

      元件是电子中的基本零件;而器件常由几个元件组成,有时也指较大的元件。

      作用上:

      元件对电压、电流无控制和变换作用;而器件对电压、电流有控制、变换作用(放大、开关、整流、检波、振荡和调制等)。

      耗能上:

      元件工作不需要能源;器件工作需要外界电源支持,要消耗能源。

      分类上:

      元件主要包括电阻、电容、电感;器件种类更多,有双极性晶体三极管、场效应晶体管、可控硅、半导体电阻电容等。

网友:
    个人理解:电子元件,既然所谓是“元“件了,那就是最最基本东西了,通常指电阻、电容、电感之类的。电子器件,既然是”器“件,那就是由元件或者其他器件构成的,通常指晶体管、集成芯片(IC)这些合成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