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在一组数据中查找最接近某个数据的值

楼主(2022-04-01):
一个数据库有上万组数据,例如 0.001, 0.002, 0.0021, 0.0022,.........。是否有一个命令,可以直接找到最接近0.0054的那个数据(0.0053或者0.0055)?

网友:
假设你的数据存在一个矩阵H中
[~ I]=min(abs(H( : )-0.0054))
I是最接近0.0054的列索引位置。
最近的值为Y=H(I)

网友:
用find函数应该可以吧

网友:
min()此方法忙我解决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