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ARM7有区别吗?

楼主(2022-04-01):
STM32与ARM7有区别吗?

网友:
有区别,区别如下:

一、主体不同

1、STM32:是ARM公司的高性能”Cortex-M3”内核。

2、ARM7:是英国ARM公司设计的主流嵌入式处理器。

二、配置不同

1、STM32:ARM32位Cortex-M3 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1.25DMIPS/MHz。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2、ARM7:内核是0.9MIPS/MHz的三级流水线和冯·诺伊曼结构。

网友:
stm32是cm3构架的,是arm取代arm7的。主要还是前后台编程,也可以挂μcos系统。在学习arm9之前接触stm32会有些帮助,但不是特别多。arm9主要是挂系统能力强一些,而且和以前的编程习惯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只要自己c过硬,什么时候都能开始学~~~~

网友:
两者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这是基本的学习过程。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coretex-m3 是现在企业用的最多的cpu ,是arm7的升级版,我觉得arm7 ---- 微内核 ------arm9 -----Linux 是做好的学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