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画好了圆弧之后,想要对对线进行调整,圆弧自动变成了斜角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4-01):
请问,AD中画好了圆弧之后,想要对对线进行调整,圆弧自动变成了斜角是什么情况?

网友:
直接选中,然后调整就行了啊,你咋弄的

网友:
上述问题回复:
1、走调整走线的状态下执行Table键
2、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优化走线部分由strong 调整为 w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