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单面挠性印制板的图形生成流程

楼主(2022-04-01):
图形生成

其中预清洗:
为得到良好质量的蚀刻图形,就要确保抗蚀层与基板表面牢固的结合,要求基板表面无氧化层、油污、灰尘、指印以及其他的污物。因此在涂布抗蚀层前首先要对板进行表面清洗并使铜箔表面达到一定的粗化层度。
一般的前处理可分为三种:
1)喷沙处理
2)化学处理
3)机械研磨法
由于挠性板材料易变形弯曲,所以益采用化学处理的方法。在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板材的持拿方式,避免板材出现凹坑和皱折以免造成干膜贴不紧在蚀刻时造成断线等问题。清洗剂可选用酸性清洗剂,宜用喷淋的方式清洗,板面的清洗质量可用水膜测试法鉴定。

网友:
挠性印制板的图形生成流程

网友:
为得到良好质量的蚀刻图形,就要确保抗蚀层与基板表面牢固的结合,要求基板表面无氧化层、油污、灰尘、指印以及其他的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