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pads里面填充图形,不是铺铜,只是画实心的图样

楼主(2022-04-01):
是画元件封装的时候,我想在电容的负极画实心,好区别

网友:
Select模式下,选中所画的图形,右键/property/勾选Filled,OK。

网友:
画一个铜皮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 VIEW-->NET-->DEFAULT --->选择 NONE,就OK了,不要显示鼠线

网友:
    如果是用2D线画的话,没办法自动填充!

网友:
    2D线在layout里面不能直接填充,想要填充的话,就把线条弄粗达到填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