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页单个net(非电源网络)怎么检查出来啊

楼主(2022-04-01):
在design rules check里面勾选了“Check single node nets”。好像也检查不出来,请教下大家。用的是cadence 16.6 的版本

网友:
    把图纸放小,放到小于显示屏,并全屏显示。你再试试

楼主:
    好像也不行

网友:
    可以设置检查hanging wires

楼主:
两张图,上边的图就能检查不出来,如果和其他地方没连,也会出错;下边的图就检查的出来;
第一张图这种情况,就只能通过hanging wires吗,有时候检查出一堆hanging wires
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自动检查出第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