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这个电路里面电阻串联的作用?

楼主(2022-04-01):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图片里面串联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好像不串联它,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
    【上拉电阻】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
    电阻有2个作用:1  mos关闭时,将输出信号拉为高电平;2 mos管关闭时,不会因大电流把MOS管烧掉

网友:
    OD门电路,童鞋

网友:
    就是把信号上拉到24V的上拉电阻。就是把信号上拉到24V的上拉电阻。

网友:
    不串联的话,高电平驱动不够,电压上不去

网友:
    开漏输出,加上拉

网友:
    同学是时候回去再看看模电书了,这是最基本的开漏输出了

网友:
    电阻的作用是和它的上拉电源电压一同定义OD门的输出逻辑电平,0=0V, 1=24V。
    好像不串联它,就没有信号了” 其实不接电阻,信号还是有的,只不过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即输出端对地电阻的变化,用电压表看不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