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二极管的作用以及如何选型?

楼主(2022-04-01):
    自举二极管的作用以及如何选型?

网友:
    自举二极管的作用:当输出低电压时候导通并给自举电容充电;当输出为高电压时候截止,防止自举电容被放电!

网友:
    自举二极管选型时,根据电路工作频率选择二极管的恢复速度,根据自举电容容量以及自举电容放电电流选择二极管的电流,二极管耐压要高于电源电压+自举电容可能充入的最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