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虚拟T点是干什么的?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2022-04-01):
pads的虚拟T点是干什么的?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就是为了做等长,管脚对作用。

网友:
例如CPU的数据总线要和两片SDRAM芯片相连接,CPU到两片SDRAM的总线需要等长,这样就先设定一个虚拟的点,最终形成'Y'型的布线拓扑,Y型的中心点就是那个虚拟过孔。

网友:
    就像一个走线分叉点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