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异型PCB工艺边是如何处理?

楼主(2022-04-01):
一般异型PCB工艺边是如何处理?最近设计的异型工艺边,生产的时候非常麻烦,虽然有邮票空槽,但是拆除还是容易折弯板子!

网友:
异型的设计成邮票孔,用程式分板机做程式去镂板就解决了!

网友:
不要用邮票孔,有锣刀割一条边,然后留一点不割断,这样就能用手轻松扮断了。

网友:
在生产线上有办法可以先割开吧。

网友:
工艺边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只是在薄板的时候需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