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备中产生功耗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楼主(2022-04-01):
硬件设备中产生功耗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网友:
显示屏长时间处于开启并且亮度较高的状态。

网友:
GPS硬件设备长期处于开启状态。

网友:
基带芯片的信号接收与发射。

网友:
各种传感器等外围设备使用轮询或者中断的方式监测环境数据。

网友:
系统对存储器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