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想更改库的名字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2-04-01):
怎么改才不会出错

网友A:
    自己自定义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自定义不行吗?

    库生成了之后好像是不可以随便重命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库生成了之后好像是不可以随便重命名的

    新建一个库,把数据导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库,把数据导进来

谢谢大佬,看来只能这样了,是不是不能去重命名已建好的库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