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应该怎样选型?

楼主(2022-04-01):
压敏电阻应该怎样选型?

网友:
压敏电压选择,要考虑电源电压波动、MOV电压精度、MOV老化系数等因素。

网友:
MOV的箝位电压应小于后级被保护电路中最大可承受的瞬态安全电压。

网友:
在通信电路中或低功耗电路中,要特别关注MOV结电容和漏电流,不能影响线路正常运行。

网友:
MOV是老化型的元器件,在应用时,要考虑使用环境、测试标准冲击次数和方法,具体可参考压敏电阻的降额曲线。

网友:
封装形式,尺寸与通流量成正比,尺寸大,通流量大,耐冲击电流就越大,对电路的保护更可靠;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