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比较器和延迟线混合结构生成PWM信号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22-04-01):
    11位的输入信号,低5位用延迟线和多选器实现,高6位用计数器和比较器实现,有木有大神会写这个的,其中那个延迟线怎么实现啊,直接用D触发器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使用D触发器,也可以手工布局布线。

网友:
    一直输出低电平,大概率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代码看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