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流程图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4-01):
制作流程图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好公司管理流程?

网友:
制作流程图首先要了解业务操作过程的所有细节,但并不是将所有细节都做到流程图里,一定要抓住普遍性的关键环节,涉及到的部门和岗位职责和控制点。对于特定业务的操作进行调整即可。

网友:
1.先难后易。流程图一般最下面的部分比较复杂,做起来困难一些,那就先从它着手,这样,整个图的框架搭起来了,剩下的就非常容易了。
2.先框后线。先设置框型图形,待整个图的框架定位后,再进行连线,这样减少了调整的工作量。
3.先图后文。先将所有的图形及其格式设置好,定位之后再输入文字。当然,标题最好一开始就输入,否则,留到后面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