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ter之8: 再谈功分器中的隔离电阻

楼主(2022-04-01):
Splitter之8: 再谈功分器中的隔离电阻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Splitter之功分器隔离电阻值的推导。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在《013_Splitter之三:带隔离电阻的功分器》中只是简单列出隔离电阻值:
R= Z4e + Z5e
总觉得说服力不够。
这篇短文试着做推导。

单路信号的功率合成等效电路
假设只有一路信号从分路端口P2(也就是下图中的Z4e位置)进入,到达合路端口,如下图左所示:
既然存在隔离电阻,且要求在理论情况下隔离效果100%,也就是说从分路端口P2(也就是Z4e位置)进入的信号,不会传输到另一分路端口P3(也就是Z5e位置),那就等效于隔离电阻下方管脚是零电位,也就是接地。如上图左所示。
既然隔离电阻下方管脚是接地零电位,而Z3又恰好是1/4波长,根据传输线理论,从T形节三岔口看长度为1/4波长的Z3的等效阻抗Z3e就是无穷大,也就是说Z3等效于消失了!等效电路可进一步简化,如上图右所示。

隔离电阻值的推导过程
从隔离电阻上方管脚看Z2支路方向的等效阻抗ZZ2e如何算?
因为Z2阻抗已知,且Z2长度为1/4波长,那么Z2这段线其实就是Z0的阻抗变换线:
Z0* ZZ2e = Z2 * Z2
且前面计算过程已知:
代入,得到:
既然无源电路具有互易性,功率分配场景的S21就必须等于功分合成场景的S12。所以在《013_Splitter之三:带隔离电阻的功分器》假设的分路端口2、3的功率分配比:
P3/ P2 = K2
合路端总功率就是1+K2,传到分路端口2的功率自然是1/(1+K2)。
也就是S21 = S12 = 1/(1+K2)。
分路端口2的功率为P2,则输入到Z2的功率为P2/(1+K2)。这样就符合了上式表示的互易性。
而在电阻上消耗剩余的功率P2 * K2/(1+K2)。
现在电阻上方管脚也是个三岔口,在这个节点上也得符合电压连续性,也就是ZZ2e所在点的电压等于电阻上方管脚的电压:
Sqrt【ZZ2e * P2/(1+K2)】 = Sqrt【R * P2 * K2/(1+K2)】
即:ZZ2e * P2/(1+K2)= R * P2 * K2/(1+K2)
化简,得到: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