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种可以程控的类似滑动电阻的元件吗?

楼主(2022-04-01):
    需要一个程序控制阻值的元器件,有没有大佬知道类似的元器件啊?

网友A:
    最近刚找了两块数字电位器  AD5258、MAX5407。一个是用IIC控制阻值、一个是用脉冲调节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找了两块数字电位器  AD5258、MAX5407。一个是用IIC控制阻值、一个是用脉冲调节阻值

    十分感谢大佬

网友:
    数字电位器

网友:
    数字电位器,但是电阻端子的电压不可超过芯片供电电压。会有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