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打开ansys polyflow后出现警告,这个有人遇到过吗,对计算仿真

楼主(2022-04-01):
打开ansys polyflow后出现警告,这个有人遇到过吗,对计算仿真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 变量名:HMOEDIR,变量值是ansys的安装目录
  设定环境变量: 右键打开“我的电脑”的属性,选择“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中“新建”一个新的变量,变量名为HOMEDIR,变量值为polyflow的安装路径:D:\Program Files\ANSYS\ANSYS Inc\v150\polyflow\ntbin\win64 这是我的安装路径,Polyflow的安装路径是右键Polyflow-属性-打开文件位置,把地址栏中的安装路径复制,拷贝到变量值中。

网友:
看一下大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