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经验之如何选型?

楼主(2022-04-01):
FPGA使用经验之如何选型?依据哪些方面呢?

网友:
FPGA选型和sof pof大小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要看你的系统下需要多少逻辑单元 (LCs) ,用不用片上ROM RAM,速度要求多少,I/O多少等等。其实听你的叙述,你已经用MaxplusII选定一个器件进行编译,那么就可以用那一系列器件中能编译的最小的那个器件了。比如说10K10器件能通过,就没必要用10K20器件了。电梯控制对速度要求应该不高,一般FPGA器件都可以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