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孔元件炉后锡洞

楼主(2022-04-01):
如图,有好的解决方法没,印刷已增加预印锡增加锡量

网友:
插件用波峰焊。

网友:
首先DB头都是使用标准封装,不上锡先检查元器件引脚使用有赃物;其次可以调整链速,更换阻焊剂(让供应商重新配比,送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