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层导线热剥,冷剥去除绝缘层问题

楼主(2022-04-01):
请问一下,带屏蔽层的导线,包括双绞屏蔽类导线采用什么方法去绝缘层?热剥方式,还是冷剥方式?可不可以使用刀片?谢谢!

网友A:
内导体绝缘层最好热剥,外绝缘护套可以看情况冷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导体绝缘层最好热剥,外绝缘护套可以看情况冷剥

主要是说外绝缘层,遇到的问题在于剥的长度,短的热剥还可以,长了热剥就不好弄了。有没有相关文件,标准支撑刀切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导体绝缘层最好热剥,外绝缘护套可以看情况冷剥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