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及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4-01):
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及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电子元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不改变分子成分 的成品。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因为它本身不产生电子,它对电压、电流无控制和变换作用,所以又称无源器件。电子器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分子结构的成品。例如晶体管、电子管、集成电路。因为它本身能产生电子,对电压、电流有控制、变换作用(放大、开关、整流、检波、振荡和调制等),所以又称有源器件。一、元件:工厂在加工时没改变原材料分子成分的产品可称为元件,元件属于不需电子元器件要能源的器件。包括: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元件和器件的总称。电子元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不改变分子成分 的成品。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因为它本身不产生电子,它对电压、电流无控制和变换作用,所以又称无源器件。电子器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分子结构的成品。例如晶体管、电子管、集成电路。因为它本身能产生电子,对电压、电流有控制、变换作用(放大、开关、整流、检波、振荡和调制等),所以又称有源器件。